宏碁E1 470 usb 接口是通用的吗!

楼主(2016-05-03):
是不是打小一样就能安装上 就行!

网友:
正反一样,又能焊上,位置和外壳配合上,能固定就行啊

网友:
型号一样的话都通用

网友:
直接换接口不就可以了楼主

网友:
直接换接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gft67r675677t87】

网友:
具体要看一下 有的在上 有的在下,换错的话就是用不了!

网友:
量测一下对应的脚位和相连的电路,对比后一样就能换

网友:
还要看固定接口的焊接点在哪,配件应该好找

网友:
能焊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