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刷机报29

楼主(2016-05-03):
(无正文)

网友:
假如夹稳压电源是不是可以排除电池问题

网友:
刷机不用原装电池就是报错29,要有检测脚才可以的

网友:
这个代码不算常见,应为供电问题吧。

网友:
电池或者网络

网友:
4S这个问题常见,换个电池刷可以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