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6-05-03):
客户拿来一个6P红屏可以进去DFU但是就是刷不过报错4005和4013无限DFU模式

网友:
等着后面的大神来解决吧

网友:
多是CPU的事了

网友:
先查cpu供电排除一下,再考虑cpu问题。

网友:
cpu没有问题换过了

网友:
打值屏接口

网友:
基本是暂存虚焊 或是费了。

网友:
直接给客户说判死刑了

网友:
刷机刷不过红屏机器多少钱能收

网友:
我这也有个6P红平的 心塞

网友:
没事多放几天在刷也有可能刷的过

网友(2016-06-04):
应该是CPU、或硬盘本身或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
多半是I2C总线的问题,一路一路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