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3010tx

楼主(2016-05-03):
客户说打雷后就不行了上电,电流0.01,但是3秒左右掉到0.00
有0.01时按开关没反应,不触发。测3/5v都有,3秒钟掉。3/5v也消失
但是,0.00的时候按开关键3/5v有出现,pwrsw#有跳变,但是电流还是0.00,过个3秒又掉电,掉电瞬间电流会0.00-0.01-0.00这样的一个跳变过程。
测rsmrst#0V,按开关也是0V
断开了3、5v电感(输出端)也还是一样通电不做任何动作,3秒钟3/5v掉电消失
到这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去修了。请大神们指点思路。
点位再次,慢慢研究

网友:
打下USB阻值看看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像这种掉电以后,待机也没有的板子,大多是有短路,,保护了

查短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掉电以后,待机也没有的板子,大多是有短路,,保护了

查短路吧

关键是还可以按开关启动3/5v啊,保护了不是不能再开启3/5v了吗

网友:
换网卡芯片试试吧

网友:
既然没有待机楼主就先从待机查吧,直接掉到0.00大多是主板短路,看到哪有毛病就先把那里修出来

网友:
BOBOBIJIAOHAOYONG

andyfun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拆网卡查EC工作条件必要时可以先换EC试下。

网友:
看看各电感对地值,网卡边上的电容有没有短路

网友:
先查供电有没有短路,然后看一下网卡

网友:
5V3V 后继有没有短路

网友:
是不是南桥问题

网友:
外围的芯片先全部去掉

网友:
我还没有碰到这种问题过

网友:
andyfun -2 严禁灌水

网友:
雷打坏的机器要么容易要么基本修不好

网友:
雷击先看网卡吧

网友:
雷打的网卡南桥了

网友:
网卡拆了试试   不行管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