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 MLV2 越修越坏,请求帮忙

楼主(2016-05-03):
上不了电,上电嗞的一下,掉电。测CPU 供电点路了。MOS管撬起了,ASP0905B也拆下了,还是一样点路,请教还有那些测试的元件。

网友A:
你这表达的不清楚哈 看看是电源保护  还是主板保护了,不插PIN4是否保护

网友B:
把CPU取下来测,看下上管还是下管导通了。还有一点就是芯片拆了不要通电不然的话真的不用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表达的不清楚哈 看看是电源保护  还是主板保护了,不插PIN4是否保护

不插PIN4是否保护不保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CPU取下来测,看下上管还是下管导通了。还有一点就是芯片拆了不要通电不然的话真的不用修了

图红色箭头的位置,应该是下管导通了,4P12伏,对地没导通,没敢上电。不会是北桥挂了吧?

网友:
应该是cpu保护了

网友C:
是吧,但不知如何查,刚学供电,没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CPU取下来测,看下上管还是下管导通了。还有一点就是芯片拆了不要通电不然的话真的不用修了

4个MOS管都撬起了,还是导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吧,但不知如何查,刚学供电,没电路图

修个cpu供电短路的,还要个屁的图纸
拿掉u 再测看还通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修个cpu供电短路的,还要个屁的图纸
拿掉u 再测看还通不

因该还是会通,你要把这一块的mos管挨个的拆下,测量,应该是其中的一个短路了很好修的,

网友E:
遇到一个不稳定的,修了2天没修好

网友F:
用烧鸡法试试看哪个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该还是会通,你要把这一块的mos管挨个的拆下,测量,应该是其中的一个短路了很好修的,

4个管都撬起了,还是一样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遇到一个不稳定的,修了2天没修好

我的原来是不稳定,之后不跑码,换102排阻,后跑码挑U, 现在保护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用烧鸡法试试看哪个短路了

4个管都撬起了,还是一样通的

网友G:
你吧CPU拿下来再修啊,你不怕吧CPU搞坏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吧CPU拿下来再修啊,你不怕吧CPU搞坏了啊

谢谢,拿下也是一样导通的,没上电,应该不怕的,拿下了怕搞坏座

网友H:
可能北桥挂了 去了还短的话。 你把这个拆下来再测看看  还短的话 班子没救啦

网友:
你是不是是拆了芯片上过电了?感觉问题好严重,一般短路芯片拆了是不会短

网友I:
短路打阻值呀,上电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短路打阻值呀,上电也没用

打那里的阻值?

网友J:
12短路就那几个原件  场管 电容 电源IC  你挨个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12短路就那几个原件  场管 电容 电源IC  你挨个测吧

北桥上的电容有好几个对地了,会不会是北桥挂了?

网友:
电容击穿没有?

网友C:
击穿不会导通吧

网友:
比较难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能北桥挂了 去了还短的话。 你把这个拆下来再测看看  还短的话 班子没救啦

下了,还是一样。谢谢啦,可能真是桥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图红色箭头的位置,应该是下管导通了,4P12伏,对地没导通,没敢上电。不会是北桥挂了吧?

这种时候你要拆下来CPU试下,还有就是后级的滤波电容也有可能有短路的

网友:
如果实在发现不了, 就直接接可调电源烧鸡试试

网友:
把所有上下管都拆出来看看还有短不

网友:
拆后级全部滤波电容下来,看看还会不会短路?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击穿不会导通吧

电容击穿就短路了大侠

网友L:
引用 网友C:
4个管都撬起了,还是一样通的

不要只看mos管。电容也会如此的

网友:
我建议你把芯片mos管这些都取下来,看看是否还短路,还短就把电容也拆了,再不行就烧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要只看mos管。电容也会如此的

电容也取下,测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时候你要拆下来CPU试下,还有就是后级的滤波电容也有可能有短路的

电容取下测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电容击穿就短路了大侠

谢谢,取大电容测过了

网友M:
短路打阻值就可以查出是哪个元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M:
短路打阻值就可以查出是哪个元件呀

0阻值呀,请教怎么查?

网友N:
滤波电容拆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N:
滤波电容拆下试下

大的电容都测试了

网友O:
看来烧坏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看来烧坏很多了。

一个也没找到,那来多

网友:
估计是把ASP芯片拆了通电了。。主板直接当料板了。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我的理解是:你拆掉VRM芯片(ASP0905)后,触发上电保护
如果是的话,估计要烧一大片 上下管 滤波电容 这些首当其冲
楼主祝你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