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STON A58战警V1.1开机反复重启,亲们出哈主意

楼主(2016-05-03):
YESTON A58战警V1.1开机反复重启,亲们出哈主意
重启

网友:
先把电压都查一遍吧,如果没有图不太好弄的。

网友:
强行上电查下电压,看缺供电不,查时钟复位正常不,就懂这些了

网友:
测下主板供电 时钟 复位 有无正常 正常的话放下电 刷刷BIOS

网友:
先把供电查一遍,有打值么

网友:
你把问题说清楚,就一句话,要是都能把板子搞定,那就太牛了

网友:
手机也有这么块板子一样的故障

网友:
把硬件一个个的拆了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