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的电源板·上的电源IC管理芯片通用的吗?

楼主(2016-05-03):
如题,注意,不是高压包那变的那2个是输出5V12V那边那个

网友:
少部分能通用。

网友:
查它们的管脚是什么功能 然后再对照代换  这样才行

网友:
不存在通用不通用,都必须按型号来代换

网友:
大部分不通用的额,只有有的通用,有的需要改电路。等。

网友:
坏的电脑电源里可以拆 还有笔记本的电源都可以拆的。

网友:
楼主把整流二极管当成芯片了

网友:
主要是看型号

网友:
有些型号是可以直接代用的,有的还要改下电阻

网友:
代用得看是300V启动还是16V启动的,需要换电阻

网友:
不通用,具体要看芯片引角定义,这里的电源芯片可以用5L0380电源模块代换,但是需要改线!

网友:
最好是换一样的

网友:
一般都不能通用吧。要看引脚定义。

网友:
不可能通用的。

网友:
少数可以通用 要看定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