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43SL黑屏不读盘

楼主(2016-05-03):
小弟新手一枚,朋友的笔记本华硕N43SL开机黑屏,硬盘灯不闪,把硬盘重做系统装回开机到WINDOWS动画界面直接卡在那,硬盘灯突然熄灭,强制重启进BIOS保存后重启直接黑屏,硬盘灯依旧不闪,再强制重启,黑屏。拔电等几分钟上电进能BIOS保存后再重启依旧黑屏,淘了一块主板换了问题依旧,电池小板量插脚3点几伏,插上之后主板也是3点几伏,说明从电池小板的电到了大板,跪求大神指点。

网友:
求大神指点

网友:
PE系统也进不去

网友A:
换了主板也不行  还有什么办法    将cpu换了试试

网友:
外设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主板也不行  还有什么办法    将cpu换了试试

确实是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