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不跑吗求助。

楼主(2016-05-03):
客服拿来不开机,上电一看。0.5 1.2 不动了。。因为这机器显卡容易坏。就直奔显卡去了。手摸显卡剧烫。 给客服报价显卡坏。留机走人。 结果换上新显卡还是一样。手摸不烫了。这时候就测了下电压。电压正常。转换电业出来了 。测到BIOS1脚只有2.6V 2脚没电。5脚没电。接下来该测哪里。求助
不开机
显卡

网友:
弄清五大供电然后就好弄了

网友:
有图纸的话顺着2脚和5脚查一下电压从哪来的?

网友:
显卡拆下来后 应该看看能不能跑码 这样好判断换的显卡好不好

网友:
查下南桥的工作条件吧。供电时钟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