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20E不带电视板,一碰到两台了,开机键盘指示灯亮

楼主(2016-05-03):
开机键盘指示灯亮,刷过BIOS,换过显卡,南桥。可惜涛声依旧,求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
这种应该有屏这一块的程序吧。就和联想一些一体机一样。然后在测量下显卡的小电压正常不。不要动不动就换桥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