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制作——自制手控遥控车

楼主(2016-05-03):
diy制作——自制手控遥控车

diy制作手控遥控车 图1

  diy制作手控遥控车的工具:

diy制作手控遥控车 图2

  diy制作手控遥控车的材料:

diy制作手控遥控车 图3

  电机:

diy制作手控遥控车 图4

  蓝牙模块:最好是买一对。

diy制作手控遥控车 图5

  用来测试的连接USB的蓝牙模块。

diy制作手控遥控车 图6

diy制作手控遥控车 图7

  电池(12V)、电机、单片机(5V)、降压模块。电池要满足四个电机的供电量,电池和电机要匹配,通过降压模块调节输入输出来给5V单片机供电。

diy制作手控遥控车 图8

  diy制作手控遥控车方法/步骤:

  diy制作手控遥控车驱动部分的焊接。

diy制作手控遥控车 图9

  刚开始不知道如何接线,可以在焊接好的电路板上给它们做上标签,避免接线错误。

diy制作手控遥控车 图10

  下载器的连接,连接好后就可以下载程序了。

diy制作手控遥控车 图11

  蓝牙模块。通过焊接的蓝牙母座将蓝牙模块固定在电路板上。

  注意:要先下载程序,再安装蓝牙模块。

diy制作手控遥控车 图12

  单片机(缺口在右边)、电机的驱动芯片(缺口在左边)连接。注意缺口,不要安装错了。

diy制作手控遥控车 图13

  电路背面,跳线尽量要少。

diy制作手控遥控车 图14

  电机的安装。按正转的方向,连接好正负极的连线,安装好电机和车轮,将它固定在电路板上。

diy制作手控遥控车 图15

diy制作手控遥控车 图16

diy制作手控遥控车 图17

网友:
  将是四个车轮固定在电路板上,然后就是电机的接线。按先前做好的标记,红色连线对红色排针,黑线对黑色排针。

diy制作手控遥控车 图18

diy制作手控遥控车 图19

  上层板的安装。通过固定神器将电池和降压模块固定在电路板上。

diy制作手控遥控车 图20

diy制作手控遥控车 图21

diy制作手控遥控车 图22

  调节降压模块的输出电压为5V。

diy制作手控遥控车 图23

diy制作手控遥控车 图24

  将所有的连线连接完毕后,通过四根6cm的铜柱把上层板与下层板固定在一起。

diy制作手控遥控车 图25

  手控电路制作。

diy制作手控遥控车 图26

  焊接好的手控电路,同样要先下载好程序,再安蓝牙模块,否则会影响下载。

diy制作手控遥控车 图27

diy制作手控遥控车 图28

  用电池盒给手控电路供电。同样用泡沫棉将电池盒和手控电路固定在一起。

diy制作手控遥控车 图29

diy制作手控遥控车 图30

  diy制作手控遥控车就完成了。

diy制作手控遥控车 图31

  diy制作手控遥控车视频教程

  diy制作手控遥控车程序解说视频

  diy制作手控遥控车原理图说明:

  原理图分为小车驱动电路和手势控制电路。小车驱动电路和手势控制电路的蓝牙母座连线有所不同,请注意区分。驱动电路中SET脚和3V3脚是短接的,而手控部分无需短接。

  L293D的输入端和单片机P1端口相连.

  ①当P1输出字符“AA”时,电机M1、M2、M3、M4全部正转,小车前进;

  ②当P1输出字符“55”时,电机M1、M2、M3、M4全部反转,小车后退;

  ③当P1输出字符“5A”时,电机M1、M2反转,M3、M4正转,小车向左转;

  ④当P1输出字符“A5”时,电机M1、M2正转,M3、M4反转,小车向右转;

  ⑤当P1输出字符“00”时,电机M1、M2、M3、M4两端无电压,小车不动.

  diy制作手控遥控车原理图、源代码下载:

www.chinafix.com diy制作手控遥控车资料包.zip

网友:
楼主真的是DIY的高手

网友:
这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