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屎运秒修复,超新的机器THINKPAD E555 NM-A241

楼主(2016-05-03):
型号:thinkpad E555
板号:NM-A241
故障现象:插电0.01~0.02~0.04来回跳变,不触发。

故障排除:
       此机比较新,样子也比较展。图纸,点位,找遍全网也没找到。只能盲修了。
       插电有整机电流(估计有待机)。不触发(估计后级又短路)。先大致排除一下短路,(大电感,测试点,连接点)。。。。。
       0.000    命真好,没几下,就测到一个短路PJ4,(如下图)也不知什么电压,铜皮很宽,多半是大电压(估计是公共电压),找几个PWM单元供电确认,确实为公共电压短路,这一点比广达板子好,要不然该大电流了。

        接着,把没测完的单元供电排除一遍,看是单元供电引起的间接短路,还是直接短路。排查完毕。所有大电感阻值均正常。基本为公共电压直接短路。(通常为滤波电容击穿)。
        目检一遍吧。cpu供电   显卡供电  充电电路  待机。。。(根据功耗大小,常坏的地方为顺序排查)狗屎运,就是它了如下图,自己看

        取下电容,确认一下

       电容击穿,再确认主板,主板OK
       插电试机,整机电流0.00(待机很低,功耗低),按键触发0.14~0.35~0.58.。。。。。亮机,
       故障修复
       总结,此机故障很常见,就是公共电压短路。保护隔离保护。不触发。就是板子太新,没有图,增加了心里压力。结果狗屎运。。。。。。。

附高清大图

BIOS都灌了黑胶

补充内容 (2016-5-10 15:02):
最近运气非常好所以   狗屎运(二)诞生

狗屎运秒修复(二)  thinkpad S230UT LA-8671P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4065-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补充内容 (2016-5-11 13:45):
狗屎运系列(三) thinkpad E430C  LA-8131P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4406-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孙教授 -1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这是E系列的通病

网友:
不只是运气好,技术也不错啊。

网友:
感觉笔记本的板子小料坏掉的比较多

网友A:
BIOS灌黑胶,第一次见啊。是不是以后刷BIOS都要小心拆了

网友:
技术好运气也好

网友:
电容坏了,大电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灌黑胶,第一次见啊。是不是以后刷BIOS都要小心拆了

在哪呢  我怎么没看见

网友:
刚想说BIOS,就看楼主说灌了胶

网友:
最喜欢修这样的机子了

网友C:
电容坏了拿钱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哪呢  我怎么没看见

倒数第二张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坏了拿钱容易啊

我也喜欢搞大短路

网友:
是在硬盘底下的位置吧  楼主应该标示下  呵呵

网友:
BIOS也灌胶。。这个也真是

网友:
好新的板子

网友:
目检电容氧化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