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有信号 DVI没信号

楼主(2016-05-03):
VGA开机进入系统后  再插DVI依然没有信号 好像是HPD问题  接口电压5V都有

网友A:
Dvi转接的吗,换个显示器,dvi好像有个3v的检测电压

网友:
直接飞线看看

网友:
这是什么显卡?

网友:
我遇到主板dvi不显示  给vga正常的。

网友:
有断线了,DVI有数据线不通就会这样,MSI的显卡很多这种毛病

网友:
换7408门电路看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Dvi转接的吗,换个显示器,dvi好像有个3v的检测电压

显示器用其他卡都没问题 就这卡的DVI借口无显示 HDMI也无显示

网友:
两路输出,核心也是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有可能接口是假的  新手别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