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G41无复位

楼主(2016-05-03):
一个上志强CPU的杂牌主板,供电 时钟都正常了,复位灯常亮,短接RESET键,PCI A15 电压无跳变,从复位键跑线到一个电阻,再往下就没有线了,也没有过孔,现在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网友:
杂牌就麻烦了 找找图纸吧

网友:
PCIA15是南桥发出的  测测其他复位条件吧  正常就是桥挂了

网友:
跑线跑的那个电阻上拉5V,再就找不到走线了

网友:
查复位电路,你这块主板是没复位的

网友:
杂牌的一般修不好,没有图纸什么的

网友:
PCI a15脚没有工作电压,正常在供电和时钟电压情况下可以测量下VRMPG和PWROK信号电压。

网友:
查查VRMPWRGD出来没有

网友:
可能是其他条件不满足呢??

网友:
找一下IO的PDF也是一个法子,看看南桥发出平台复位了吗。

网友:
这个没试过,短接复位针A15还会有跳变么

网友:
这个板子不上CPU都有1V的电压,上CPU电压1.35V

网友:
把电阻拆了,说不定过孔就在电阻下面

网友:
io  pg cpu pg  送到桥没有?

网友:
这个板子不上CPU都有1V的电压,你们谁遇到过吗。这个是771针的主板。

网友:
谁有G41的图纸,IO是W83627DHG-P的,我现在怀疑是IO的问题。

网友:
给免费发一份,没有下载分了

网友:
先查一下供电同时钟正常不?没有复位不一定是复位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