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反复重启 风扇一转一转

楼主(2016-05-03):
收到一块技嘉H61M-DS2 版本4.0 开机自动重启,测电压内存1.5测得CPU供电1.2V,PCH 1.05V , PLL1.5V ,1.5V明显偏低,正常1.8V,
用外接1.8V电源加电开机正常,证明1.5V不够电压!
后来测得此电压2.5V分压出来,测上拉电阻3K,下拉4K,最后把下拉换成8.2K
最后1.8V出来,机器正常启动!!!

网友A:
这样就完了,楼主是老手了吧!另外PLL1.5V是测哪里的?

网友:
这个1.8V是通病吧。R200好像是分压电阻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完了,楼主是老手了吧!另外PLL1.5V是测哪里的?

一般都是电容、电感。
PLL电压比较不好测,要结合电路图

网友:
1.8是什么供电啊

网友:
上个月遇到这板没修好,换板了,可惜板给我客人带走了

网友:
楼主很干脆哦!实力派

网友:
干脆利落  不过这个我怎么感觉很少出问题啊

网友:
这个1.8v 是挺容易出问题

网友:
锁相环的分压的么????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拆,旁边的电容,一般我是怀疑电容漏电,拉低电压

网友:
请问PLL是什么供电?第一次听说。。。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

网友:
技嘉的电阻爱坏

网友:
老手,一下子就搞掂了

网友:
这样就完了,

网友:
我修到的一样的主板不是这个问题,,还没修好

网友:
楼主果然高手,查电阻最难

网友:
这个是1.8v通病

网友:
VCCPLL的部分就電路來看,偷懶的話可以參考Q24那一顆的S腳,是VCC1_8_PCH→VCCPLL,這樣就可以量出來了
不過這次的問題應該是LM358的工作異常所造成的,綠框就是樓主說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