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L30J屏幕呈绿色

楼主(2016-05-03):
  如题接修一台华硕UL30J笔记本电脑  屏幕呈绿色,换过屏依旧,没有图纸呀   屏线又订不到,英伟达的卡不容易坏吧

网友:
打屏上信号线阻值判断是否正常来判断屏线和显卡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看LVDS走线判断是显卡还是桥,之前遇到过绿屏红屏,屏、屏线问题都有。

网友:
楼上正解  首先要判断是双显还是独显

网友:
查下LVDS信号的对地阻值 看看是否有一组异常

网友:
屏线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