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隔离电路中的一个管子如何导通的

楼主(2016-05-03):
请教下,这个Pu4002 P沟道的MOS管,是如何导通的。请大神指正:受控于ACOK 这个信号是高时,(为低时,则拉低PR4004,一端接地,电压为0  电阻另外一端,电压多少?也是0?)PR4001接地。可是这样也不至于构成G极电阻串联分压接地啊?MOS管的第四脚G级,如何电压降低的呢。。。

网友A:
PU4002是P沟道,D-S可通过体内二极管过来小电流
PWR_CHG_ACOK高电平使复合管1/6通,3/4截止。PR4003/PR4001顺利对地导通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U4002是P沟道,D-S可通过体内二极管过来小电流
PWR_CHG_ACOK高电平使复合管1/6通,3/4截止。PR4003/PR400 ...

朋友 你说的串联分压,是S导通的条件。电压在上面,然后下面经过2个电阻串联。。。可G级电压会经过体内二极管过来。S级要导通。G极电压,要受控制。要让它分压。如何分压呢?

网友:
请理解第一句话:PU4002是P沟道MOS管,D-S之间有体二极管先过来小电流到S
在识别到适配器后,PWR_CHG_ACOK到来导通复合管16通,34止。这样就可分压控制PU4002产生大电流过来

网友:
当PQ4002的下端的MOS管的G极ACOK为高时,MOS管导通使PR4003和PR4001串联接地,不就分压了吗

网友:
acok为高,pu4002 s极为空载电压对地分压,场管是电压型元件,所以导通,然后大电流从d到s,完全导通

网友:
PWR_CHG_ACOK 高电平PQ4002  126 单管导通状态  同时拉低了PQ4002  AD+_g   使PQ4002 345单管为截至状态
PU4002 导通状态
跟你讲MOS管 像这种N型管 用的比较多~  在控制开关作用的电路中, 当管子导通   电压不是说就一定为0  只手拉低了实际电压  使其变成低电平状态!

网友:
同意一楼说法。还里只是用于电池或电源间的切换。不必纠结。

网友:
接地分压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