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变速器挂档不行驶怎么办?

楼主(2016-05-03):
自动变速器挂档不行驶怎么办?

  自动变速器,简称AT,又称自动变速箱,通常来说是一种可以在车辆行驶过程中自动改变齿轮传动比的汽车变速器,从而使驾驶员不必手动换档。自动变速器挂档后不行驶怎么回事呢?如何维修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分析一下自动变速器挂档不行驶的原因及维修方法。

自动变速器 图1

  自动变速器挂档不行驶故障现象:

  (1)无论操纵手柄位于倒挡、前进挡或前进低挡,汽车都不能行驶;

  (2)冷车起动后汽车能行驶一小段路程,但热车状态下汽车不能行驶。

  自动变速器挂档不行驶故障原因:

  (1)油泵损坏。

  (2)自动变速器油底渗漏,液压油全部漏光。

  (3)油泵进油滤网堵塞。

  (4)主油路严重泄漏。

  (5)操纵手柄和手动阀摇臂之间的连杆或拉索松脱,手动阀保持在空挡或停车挡位置。

自动变速器 图2

  自动变速器挂档不行驶故障诊断与维修:

  (1)检查自动变速器内有无液压油。

  检修方法:

  拔出自动变速器的油尺,观察油尺上有无液压油。若油尺上没有液压油,说明自动变速器内的液压油已漏光。对此,应检查油底壳,液压油散热器、油管等处有无破损而导致漏油。如有严重漏油处,应修复后重新加油。

  (2)若冷车起动时主油路有一定的油压,但热车后油压即明显下降,说明油泵磨损过甚。对此,应更换油泵。

  (3)拆下主油路测压孔上的螺塞,起动发动机,将操纵手柄拨至前进挡或倒挡位置,检查测压孔内有无液压油流出。

  (4)若主油路测压孔内只有少量液压油流出,油压很低或基本上没有油压,应打开油底壳,检查油泵进油滤网有无堵塞。如无堵塞,说明油泵损坏或主油路严重泄漏,对此,应拆卸分解自动变速器,予以修理。

  (5)若主油路侧压孔内没有液压油流出,应打开油底壳,检查手动阀摇臂轴与摇臂间有无松脱,手动阀阀芯有无折断或脱钩。若手动阀工作正常,则说明油泵损坏。对此,应拆卸分解自动变速器,更换油泵。

  (6)检查自动变速器操纵手柄与手动阀摇臂之间的连杆或拉索有无松脱。如果有松脱,应予以装复,并重新调整好操纵手柄的位置。

  (7)若测压孔内有大量液压油喷出,说明主油路油压正常,故障出在自动变速器中的输入轴,行星排或输出轴。对此,应拆检自动变速器。

自动变速器 图3

  汽车不能行驶的故障诊断与排除流程图

自动变速器 图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