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_LVDS_VDDEN无输出,大师们帮帮忙!

楼主(2016-05-03):
             哪位大哥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里?INT_LVDS_VDDEN无输出,AMD芯片组。知道的大哥说下,谢谢!AMD芯片组,CPU已经换过!

网友A:
首先机器要读屏,读到屏这个信号自然会发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机器要读屏,读到屏这个信号自然会发出

大哥,什么叫读屏?怎样才算读屏?如果你是刷分,麻烦不要回复!

网友A:
屏上有码片,读码片,不知道笔记本亮之前要读码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上有码片,读码片,不知道笔记本亮之前要读码片吗

换过屏,换过屏线,故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