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5N全固版老是自动复位!!!

楼主(2016-05-03):
          手头有一块A65N全固版,PCB的版本是2.0的。该主板的毛病是自动复位,看着主板诊断卡刚读到内存就又重新开始跑码了。故障现象不太好拍成照片,所以没有上图。我怀疑主板的BIOS有问题,可是到网上找了一圈,发现只要在【迅维】网的论坛中有一个下载,也没有标注版本。不管了,先下载了刷了再说。这个BIOS比较烦,是焊在主板上的,没有办法上家伙,先焊下来刷了再说。可是刷好了之后还是故障依旧。这个时候我把主板拿起来仔仔细细得看了几遍,发现内存槽的下方,电源接口的上方有个电阻烧坏了。我估计是个零欧的电阻,于是拿个细铜丝接了一下。在上电发现点亮了,主板能够显示了!我满心的欢喜,可是发现BIOS的版本显示是4.0的,我看到论坛中有位仁兄求A65N V4.0版本的BIOS,我从论坛中下载的BIOS正是4.0的。只可惜了那位仁兄,找了一圈,没有找到。没有想到论坛上提供的正是4.0版本的,所以在这里我给各位提供意见,在上传任何文件时,都要把文件的信息说清楚,说详细了。

网友A:
肯定是因为内存这里断线造成的不过内存又重复跑码。这个可能是SPD。

网友B:
很多主板都是烧断内存的SPD供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C:
楼主修复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主板都是烧断内存的SPD供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也许是客户拔内存拔的

网友:
这个直接上官网上面找啊,官网没有在上迅维看看

网友:
楼主建议非常不错,刷错了BIOS版本会害死人

网友:
您这个是电阻坏还是bios问题啊

网友:
电阻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因为内存这里断线造成的不过内存又重复跑码。这个可能是SPD。

同感,有理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复了吗?

你怎么看帖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