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 NHPA命令无效怎么办?

楼主(2016-05-03):
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硬盘被HPA裁减了,NHPA命令无效。NHPA用完显示Done,但是容量没有回来怎么解决?断过一次电。

网友A:
这你也搞啊,闲的蛋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你也搞啊,闲的蛋痛啊

只是练习用的,知道怎么解决么?

网友B:
我手头也有块这样的盘,至今未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也有块这样的盘,至今未能解决

MHDD继续用config命令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真不行用PC-3000

网友:
故障解决了吗?求结果

网友:
什么型号的盘,不是所有的盘都能用这命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