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几个小白的问题,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6-05-03):
1、电源插入市电后, 没有按开关触发的情况下,PS_ON ---5V PG---0V  对吗?
2、电源接入机箱后,使用过程中,中途自动掉电关机,按开机按键,没有反应,是不是可以认为是保护电路触发了,拔掉市电线,过一段时间再接入,可以开机, 大概是哪里故障

求高手

网友:
第一个问题建议你去买【迅维】出的主板书一看就懂了,这些问题【迅维】出的书里有你去买一本看就知道了

网友A:
PS_ON 有的是低电平的,而有的是高电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S_ON 有的是低电平的,而有的是高电平的。。。。

PG 0v 是对的吗?   第二个问题,你知道吗?

网友B:
PG待机情况下是0V,然后第二个问题这种中途断电的话,你换过电源试过吗?如果换过电源有可能是保护了,如果可以点亮可以看下温控

网友C:
楼主说的是ATX电源吗?如果是则PS-ON(绿线)待机为高电平,开机为低电平.........

网友D:
第二种情况,肯定是电源保护了,先用好电源替换一下,确定电源后,拆开检查。

网友E:
使用过程中,中途自动掉电关机,不一定是电源保护,可能是负载不足,先换待机整流电容,再看有无怀孕电容

网友F:
首先要确定是电源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首先要确定是电源还是主板问题

确定是电源问题了,替换过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使用过程中,中途自动掉电关机,不一定是电源保护,可能是负载不足,先换待机整流电容,再看有无怀孕电容

TT850W 金牌电源, 很新,目测不存在怀孕情况,没有拆卸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是ATX电源吗?如果是则PS-ON(绿线)待机为高电平,开机为低电平.........

谢谢,是ATX电源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第二种情况,肯定是电源保护了,先用好电源替换一下,确定电源后,拆开检查。

板主....见到你真是泪流满面啊.....
我的TT850W 金牌, 不知道为啥就这样了
里面很复杂,你觉得我维修的思路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PG待机情况下是0V,然后第二个问题这种中途断电的话,你换过电源试过吗?如果换过电源有可能是保护了,如果 ...

这个电源的确有两个温控的探头固定在散热片上,这个要怎么检查呢?  把温控探头 悬空放置,试试会不会关机吗?  使用过程中,我摸过,关机时一都不热 我摸的电源的外壳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板主....见到你真是泪流满面啊.....
我的TT850W 金牌, 不知道为啥就这样了
里面很复杂,你觉得我维修 ...

先拆出来,外观检查,看看电容,第二看看焊接点有没有虚焊,昨天修一个金河田,转一下就停,拆开看,是整流管脱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拆出来,外观检查,看看电容,第二看看焊接点有没有虚焊,昨天修一个金河田,转一下就停,拆开看,是整 ...

拆开了,首先5VSB 电容我检查了一下,外观是完好的,因为电源很新,看不出有怀孕的电容,现在开机一段时间关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G:
TT850W 金牌电源, 很新,目测不存在怀孕情况,没有拆卸大电容

我修过的掉电电源,基本上都是换电容OK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修过的掉电电源,基本上都是换电容OK

都是换5VSB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