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CER AL1916W A奇怪问题用一段时间白屏

楼主(2016-05-03):
宏基ACER AL1916W A奇怪问题用一段时间白屏 有哪位高手修过 这个是哪里的故障呢?

网友A:
估计你都没有拆下来吧!

网友:
这个估计是屏本身的问题,要拆机修了

网友:
查查屏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驱动板和屏都有可能。

网友B:
楼主你说的白是怎么样的白?是纯白还是带竖条的,你最好上个图片大家帮你分析下。如果是全白你就要看下屏供电是否正常。
如果带竖条的就要查看下屏上面的VGH等电压

网友:
白屏一般与供电有关。。。。。。。

网友:
屏线,驱动板,屏,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都没有拆下来吧!

拆了 刷过程序   换过屏线 不管用 在判断是屏还是驱动板 这个还不能改通用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说的白是怎么样的白?是纯白还是带竖条的,你最好上个图片大家帮你分析下。如果是全白你就要看下屏供 ...

就跟没插屏线一样

网友:
那你  白屏的时候测下屏供电是否5V

网友:
在出现白屏的时候测一下屏供电正不正常,,得先确定是驱动板,还是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