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ET不出,求指导

楼主(2016-05-03):
主板原来故障短路,换了EC和充放电芯片不短路了
现在的情况是
EC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系统供电3V/5V 线性3V/5V正常
ADP_PRES                   3.3V正常
LID_SW#                    3.3V正常
KBC_PWR_ON             0V
PWR_BTN_OUT#         2.9V
ADP_EN                        0V
ACDET                          0V

我就先查ACDET,受控于CHGCTRL信号,这个信号我就不知道怎么修了现在
充放电芯片PIN16脚SRSET,没有短路,阻值也正常
EC的PIN118脚,阻值正常,没短路
这个信号CHGCTRL就是0V,导致没有ACDET,请给我一点思路

网友:
第二个图是充放电芯片,第三个图是EC

网友A:
查哈这里是不是拉低了SRSET

网友:
在仔细检查小电容之类有无短路,在重新焊下焊过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哈这里是不是拉低了SRSET

这里没有拉低哦,PQ1005 B极和C极没有任何电压哦,并且管子内阻正常哦

网友B:
KBC_PWR_ON应该是开启3 5v供电的,怎么会是0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KBC_PWR_ON应该是开启3 5v供电的,怎么会是0v呢

我把ENTRIP1和ENTRIP2的管子PQ305拿掉了,悬空就可以了,51125芯片就工作了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惠普的板子吧

网友D:
ACDET是适配器检测脚   机器版号是什么啊

网友E:
EC有读到BIOS吗 3 5 V的开启都没有 EC没有正常工作吧

网友F:
EC是什么型号?可能会是EC芯片是有程序的,换的新的是用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EC有读到BIOS吗 3 5 V的开启都没有 EC没有正常工作吧

没有读取BIOS,BIOS的供电是3VS,受控与SLPS3#,触发后,BIOS才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惠普的板子吧

对,惠普的板子
板号:仁宝_LA_4902P_HM55_r10_20091207

网友:
引用 网友D:
ACDET是适配器检测脚   机器版号是什么啊

仁宝_LA_4902P_HM55_r10_20091207

网友:
引用 网友F:
EC是什么型号?可能会是EC芯片是有程序的,换的新的是用不了的。

EC型号  KBC1098—NU

BIOS在触发后工作的哦

网友G:
那么 多 电压都没出来,你确定EC是好的或者说EC工作条件满足

网友:
我觉得还是ec周边电路的问题,你在查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那么 多 电压都没出来,你确定EC是好的或者说EC工作条件满足

EC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LID,ADP_PRES,也正常,芯片新买的,待机下的条件就这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EC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LID,ADP_PRES,也正常,芯片新买的,待机下的条件就这些吧

这个信号有吗

网友:
还是看看EC和BLOS,或拉个3.3看有没得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