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心的THINKPADE430各种问题维修

楼主(2016-05-03):
       接客户一台联想E430,问题是上电到0.9跳到1.1再回到1.0换过内存还是不行,这机子不用想地球人都知道是BIOS问题,报价客户同意修,打发走后扔给同事让拆机,本来准备拆下来再测测有没有其它的问题,没想到,过了一会他拆好给我,试了一下竟然不触发了,待机0.021,反复测试都是不触发,好吧,看来拆机拆出问题了,不多想老老实实修吧,测了下3V.5V电感都正常,EC各大条件都正常,测到RSMRST的时候发现异常,看了下EC,KB9012带程序 的,又没有编程器可以刷写这个,只能买剪板EC了。        第二天EC到了后,先看了下剪板的EC和这个板子上面的元件发现有一点点差别,不过都买回来了也不贵先试试吧,换好EC后,待机0.016触发了还是不显示,问题回到原点,也懒得测了直接刷BIOS,论坛下了四五套刷上去都不行(不清楚为什么这么多有问题),都有点怀疑不是BIOS问题了,不过SMBUS都有了,AD波异常无集显供电,这种问题一般来说就是BIOS问题啊,可以刷了这么多都不行,内存各个工作条件,集显供电,显卡各个小供电先查了一遍都正常啊,最后还是感觉BIOS有问题,决定到淘宝买个BIOS试试,卖家很快发了个BIOS过来,买的BIOS果然很给力,单刷8M的顺利亮屏了,不过如果这么顺利的话发这个贴子就没什么意思了,二次加电不显,大家肯定都会想还是BIOS有问题吧,不错我也是这么想的,于是又找卖家要了好几个BIOS,不过不是开机不亮要么就是一样的问题,看来还是有其它问题,因为每次不显的时候集显供电都是OV,正常的时候是0.45V,又测了一遍供电都正常,换过芯片也不行,这时无意看了下CPU型号,NMD竟然是ES的,马上打电话跟客户确认,客户说CPU是自己淘宝买来换上的,前段时间就这样不过他不介意,那感情好,立马装机,进系统试了触 控板,键盘竟然不能用,但是在BIOS里面是可以用的,BIOS设置也没有问题,MD问题真多,一般这样问题都是EC的问题不多想换上另一个EC,进系统后触控板,键盘都正常了,五一放假,今天一上班客户竟然又来了说是用半个小时就会掉电,此时正好有一台ACER的笔记本要修也是二代I5的直接替换看看,I5的换过二次开机不显问题是好了,不过还是半小时掉电,又是迅维刷了好几套BIOS都不行,突然搜到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2385-1-1.html,拆掉U6直接刷U5的,测试半天OK了,,此机前后修复共用了两天BIOS一共下了快十套,大部分都是不能用的,可怜我的下载分啊。。所以我决定把这些BIOS分享出来不保证每一个机型都能用,但本人亲测大部分都是可以用的,链接:http://pan.baidu.com/s/1o8eotey 密码:2eyg

网友A:
楼主功力了得,这么多情况出现都没上火...换成我可能还给客户了..

网友B:
这机器4m的我们一般直接拆下  只刷8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4m的我们一般直接拆下  只刷8m

以前不知道啊,以后就只刷8M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功力了得,这么多情况出现都没上火...换成我可能还给客户了..

钱投出去了呀,不修好收不到钱还得赔一点钱,加上又不忙

网友C:
之前修到过一台华硕的进系统掉电 刷了N个bios都没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修到过一台华硕的进系统掉电 刷了N个bios都没弄好

那有可能不是BIOS问题,可以试试淘宝上碰碰运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