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态H61全系列 十几块

楼主(2016-05-03):
真TM的变态  十几块H61  问题真多   开机触发风扇转一下的有N块  看见都头疼。。。。。无语了
只要客户拿来的  不修  就换,有的跟论坛里的办法可以开机   就是重新插拔ATX24针电源可以开机

网友:
不修? 出售了??

网友:
没有  丢在店里

网友A:
h61问题好多的,我也有几块,今天能亮,明天不亮,放几天又能亮,再放几天又也许不亮........

网友B:
我这里也有一些,修过都是不过内在的

网友C:
自己修还是要卖????多少一块

网友D:
都是些小电阻 三极管之类的问题啦   楼主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h61问题好多的,我也有几块,今天能亮,明天不亮,放几天又能亮,再放几天又也许不亮........

是啊 问题好多  一看见这个板 就是不修  只换

网友E:
技嘉,华硕h6系例拿去保修有十几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也有一些,修过都是不过内在的

我都好多风扇转一下就停的  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是些小电阻 三极管之类的问题啦   楼主加油

最不想搞这个板  个G41的   这2个板最头疼   特别死G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修还是要卖????多少一块

哥们  价值不大  我只能说留下来换零件  买卖对你我都不好

网友F:
华硕还是挺好修的

网友G:
这种一般都是缺电压吧。估计技嘉有可能是CPU供电还有就是1.8V或者检测电路的问题

网友:
H61很多板子都是电阻问题,很难修

网友:
有没有高手维修H61比较牛,我也很多,而且这种板子不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嘉,华硕h6系例拿去保修有十几片了

哥们  我1年以来前前后后起码30块以上   反正拿来修的 只要看见H61的板子  我就说换新的  没得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华硕还是挺好修的

华硕的很少   都是GA  昂达 SOYO  铭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一般都是缺电压吧。估计技嘉有可能是CPU供电还有就是1.8V或者检测电路的问题

没有示波器  所以不搞这个板  烦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