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 开机0.23 不出CPU 供电求救!!!

楼主(2016-05-03):
联想G40-70 M
板号:NM-A273
  机器接手可调电流0.24  不出CPU 供电,查无 CPU_VR_ON 芯片开启信号?

请教大神,这个时序是如何产生的?
  VR_CPU_PWROK  为电源好!
CPU_VR_ON       为开启信号!

网友:
因图纸论坛有,就不上传了。 这个是CPU芯片图!

网友:
先查查之前的各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CPU前面的电压出来了吗?按顺序来!

网友:
总线供电什么的都正常吗

网友:
按时序修,看看图纸有没有时序图,没有就看看是几系的桥,按inter标准时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