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不触发

楼主(2016-05-03):
联想Z475不触发,开关脚有3.3V。有高低高,不发出S5_ON。不知道IO还是BIOS 。谁修过这个毛病

网友:
我这台还是外接显示,内接无显呢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你可以查下电路图,没有就查下IO的引脚定义

网友:
建议先刷个BIOS试试  或者查下 EC的开机条件

网友:
开关脚有高低高不能说明什么   好好查查条件吧

网友:
同样故障 ,我开关上有3.3V电压,主板没有3V和5V电压 求解

网友:
ec发出高低高的pwrbtn的话就先刷bios试试

网友:
查ec工作条件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