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奇葩机子 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6-05-03):
V星G41TM-E43  刚拿过来的时候跑码  不亮机   刷完BIOS后  亮机  我以为好了  给顾客装了进去  结果  自己点机子  重启后又不跑吗  了  复位也不行  然后又刷  又亮  又不跑码  崩溃  求大神指点

网友:
不稳定的机子,肯定是板子其他的地方还有问题,拆了只能一个个测条件

网友:
是不是什么接触问题了,这种不稳定的,一般要静下来考虑什么外界条件有改变,比如温度,振动什么的。你这个刷bios 应该风枪对附近的温度改变的小。

网友:
还是刷回原来的bios,按刚开始的代码挡那修那里。

网友:
还是没头绪  一会好  一会坏的  除了CPU其他都换过  BIOS也刷了几个  供电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