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IP55BAHT偶尔档代码91按复位必定卡91小修

楼主(2016-05-03):
今天收的二手机子(客户升级) 主板问题是 可触发 有时候点亮有时点不亮  按复位必定点不亮 得彻底断电后并且拔掉CMOS电池后才可以再次点亮
板高清无码露点大图.....

不查图纸的情况下测量各个供电点电压(正常点亮与点不亮)各个电压都一样 内存的供电2.1V偏高 正常点亮时也是2.1V
论坛下了图纸 还好能下到 查图内存供电FB脚 跑FB脚相连的电阻
发现R2阻值只有0.76K 实际应该是1K   好不容易在料板上戳到一个1K的电阻 换上后内存供电1.69V左右

冷却后再次触发可正常跑马 短接开关针4秒可以断电 可再次触发  点复位针 可以重启正常点亮    维修结束 顺便附上亮机BIOS

网友:
板+U收了100块钱 U 是I3 530 呵呵 刚好自己用

网友A:
请问各位前辈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么  按理说可以正常触发时内存的电压是2.1V 的情况下会导致点复位后卡代码么   我现在反复复位几十次了都可以正常点亮

网友:
下次也挡码也量量看

网友B:
内存电压过高,引发内存工作异常。
映泰的主板,内存工作异常可能卡代码,还有可能在引导系统时只有一个闪烁的光标,无法加载系统。

网友:
内存电压高会引起的故障,学习了

网友C:
思路不错这种一般电压偏高有可能是管子问题或者是芯片的问题,但是首先要查的就是FB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存电压过高,引发内存工作异常。
映泰的主板,内存工作异常可能卡代码,还有可能在引导系统时只有一个闪 ...

关键还是有时候可以正常点亮,多开关几次就会出现点不亮,固定故障为按复位开关必定卡代码要彻底断电才能再次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不错这种一般电压偏高有可能是管子问题或者是芯片的问题,但是首先要查的就是FB

嗯,我再试几天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还是有时候可以正常点亮,多开关几次就会出现点不亮,固定故障为按复位开关必定卡代码要彻底断电才能 ...

另外现在遇到块h61能正常触发,有滴一声,显卡供电出来了不过只有1.6V多,一会我开个贴请各位前辈帮忙看看

网友:
电压正常了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D:
图纸上面写的102的意思是102欧姆,不是1K,你会看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纸上面写的102的意思是102欧姆,不是1K,你会看图纸吗?

昂,我新手才学不到俩个月,这个102不是1k呀

网友:
修分压电阻是最烦的,合适的电阻太难找了

网友:
那个应该是100  102 欧姆吧

网友:
思路很清楚,秒杀呀!

网友:
粗心也可以用,估计电阻不良了

网友:
高手啊不错,可以学习下

网友:
内存供电问题啊,秒杀了吧

网友:
怎么看那个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请问各位前辈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么  按理说可以正常触发时内存的电压是2.1V 的情况下会导致点复位后卡代码么  ...

没遇到过,电压偏高挡代码的有遇到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没遇到过,电压偏高挡代码的有遇到过

机子我都用几天了 还没出现什么情况 应该是没问题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机子我都用几天了 还没出现什么情况 应该是没问题了吧

那恭喜你咯呵呵,电压偏高也算是少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那恭喜你咯呵呵,电压偏高也算是少数

用着好像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着好像没什么问题

看你头像挺萌的+2

网友:
内存电压高会引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