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3421笔记本代机芯片51225不出电艰难维修

楼主(2016-05-03):
戴尔笔记本3421 版号5J8Y4  REV:A00

故障:代机有线性3.3V 5V  不出3.3V  5V
维修:查芯片条件都有,就是不出电,换芯片,一个 ,两个,三个还是一样 ,换场管 还是一样,最后换滤波电容好了!

网友:
楼主连续换三个电源芯片。。没有继续下去吗?
好耐心

网友:
桥都黑了....

网友:
要是有波 肯定换一个就搞定了

网友:
怎么不打值啊

网友A:
我没有示波器,一般先测下管的G,看是不是保护了,换电容,这样弄的

网友:
我修待机看到待机滤波电容用的是固态的话都先换下滤波电容,

网友:
滤波电容的确不好查,只有估计了

网友:
用波波 就容易修了

网友:
你还是修的少才会这样、而且这种也不需要示波器

网友:
我换过两个就不会换了

网友:
滤波电容最近换的比较勤快

网友:
按我老师的说法,搞待机不出3 5V就是先判断短不短路,然后就是查条件,查完条件还不出电压就换待机芯片,换后还不行换3 5V的上下管 再不行就滤波电容全换掉,如果还不行,查反馈。之前搞过一次,本来是缺条件,就修了条件,条件满足的情况下还不出3  5 V  后来尝试换掉待机芯片,3 5V出来了

网友:
不出3 5V见过 电感输出端的滤波电容不良导致芯片无法连续平稳输出驱动频率,用波波抓一下波就看出端倪

网友:
楼主后来是如何查出滤波电容的?

网友:
楼主好耐心啊。。。。

网友:
乔怎么会变黑啊

网友:
这个用示波器抓的话,应该是插电会出来,然后马上掉。。

网友:
滤波没有 波确实不好判断。 你这个1 个 2个 3个 的。。芯片库存不少哦

网友:
在实地练过抓波神功的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网友:
上波一测,一目了然

网友:
条件都满足  阻值都正常   可以先换滤波的

网友:
要是有波可能更加直观的简单维修了

网友:
这样的故障可能示波器运用的好了机器修起来要快的多

网友:
上次换51125    换了6个才好的

网友:
主板问题里面,3 5V电路出故障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有示波器很快找到问题

网友:
换3个待机芯片   待机芯片不是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示波器,一般先测下管的G,看是不是保护了,换电容,这样弄的

下管通就是保护了?
保护有欠压的

网友:
我之前碰见我师傅修过,但是不是这个机器这个问题是我师傅用示波器修好的!!!相当666

网友:
后级短路保护的话,下管会持续导通,下次可以测下管G极电压来判断是否保护

网友:
没看出艰难在哪里,看来楼主阅历少了呵呵

网友:
滤波电容没示波器的话  可以先尝试着换  换电容最容易啊

网友:
换3个芯片,让我换可能焊盘的脚都搞坏了

网友:
这说明,示波器的重要性,没示波器有时白费力气

网友:
感谢13楼朋友分析经验

网友:
转眼间在实习学习一个半月了,现在进入第三期了。马上也要学示波器了。

网友:
没有波形吗,一看貌似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打值可以找到啊

网友B:
用示波器就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就快了,

示波器不行

网友:
没有示波器,电容只有换换才能知道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