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 450 黑屏

楼主(2016-05-03):
u 450 黑屏 一个u450 开机显示正常 重启就黑屏 能听到开机声音 按一下开关 待机 再唤醒 屏幕显示正常了
黑屏

网友:
黑屏的时候测量休眠信号,

网友:
换张屏试试

网友:
不正常时没测测屏接口电路吗

网友:
你测量一下休眠信号

网友:
bios吧 在系统里面刷下看看

网友:
看休眠信号

网友:
更换了驱动 显示正常了 但是外接不显示 或者外接以后就会出现 笔记本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