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装WINDS系统 装完后查看属性老是显示没有激活

楼主(2016-05-03):
如题 该怎么办? 老板每次都说不用鸟  可是强迫症 受不了啊

网友A:
我一般都可以激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可以激活的

问题在于我.............

网友B:
你老板也是捣浆糊的,不激活过个3天桌面上会显示WINDOWS副本不是正版,开机还会跳出来:你可能是盗版软件的受害者。只要客户有空保证还会来找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老板也是捣浆糊的,不激活过个3天桌面上会显示WINDOWS副本不是正版,开机还会跳出来:你可能是盗版软件的 ...

不过装了好几台了   貌似没人来找我

网友C:
激活工具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激活工具试试,

激活工具会破坏引导记录你不知道?

网友D:
可能是你的系统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你的系统有问题。

.......................................也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