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4S升级系统后是不是要换卡贴啊?

楼主(2016-05-03):
以前有卡贴的,现在不读卡,是不是因为升级了系统的原因?

网友:
自己顶一下,期待有人指点一下

网友:
应该是吧 有锁机 升级系统就啃出问题

网友:
有可能吧 。

网友:
因为你这个机是有锁的,反正不是国行的,以前解过锁了,后面应该是苹果服务器发现异常了,所以刷成就会重新变成有锁机,哈哈

网友:
如果你是卡贴机的话升级后是要重新配卡贴

网友:
有锁机,不要随意升级系统 ,卡贴不是支持所有的系统

网友:
有可能的 有的卡贴机就不能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