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950g,掉电反复从启

楼主(2016-05-03):
我现在收拾有一台宏基5950G,触发掉好像过内存不亮掉电反复重启,是而修机器显卡被加焊过了,我也加焊了一下也没用,我想刷个BIOS也找不到,大哥们有的话分享一个吧,或者指导指导,,,感激不尽
显卡
掉电

网友:
拔内存看看还掉不掉

网友:
反复重启的问题,检查电压哦

网友:
看下内存ref

网友:
这个BIOS论坛有的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6245
参考

网友:
内存供电 复位 系统总线 CPU 桥都是排查对象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lter%5Bforum%5D=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