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_G41MT-S2PT 飞线搞定VID 妈的累死了

楼主(2016-05-03):
蚂蚁虽小也是肉。技嘉g41 原故障 不跑吗 无复位。
镂板测试,结果是无cpu供电。供电芯片isl6312 芯片条件满足决定换芯片 由于没有一样的。上论坛看结果有人说isl6322 可以带还。找了半天找到一个。速度换上。结果。还是一样。一点没变化。没办法。来到论坛下图纸。对比一下发现 6312 和6322 虽然大部分脚为相同 但是7 8脚不一样。于是又找了一个带6322芯片的图纸看7 8脚干什么的。对比结果就是不行。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036115239\QQ\WinTemp\RichOle\OZ3N])(57EAIYW87GUL5AFC.png
于是乎又把6312 吹上去。继续详细测条件。 当测到vid的时候问题出现了。vid 全3.2v  。到这我想起来了。开始测得时候我只是测了cpu发出的vid 。此板的vid 是要经过io转换在到pwm芯片。汗。。。   既然是转换。不正常。那么i0 估计有问题。技嘉的8720f 料板没找到。蛋疼 不修了吧。又没事干。最后决定 能不能不通过i0 吧pwm芯片8个vid线直接连接。(io那边转发的上拉电阻要拿掉)说干就干。按照图纸对应的脚位。开始搞。 把drn1 drn2 拿掉   把8个线接到rn23 r24 上。要一一对应。不是乱接哦。妈的 。排阻上的排序不一样。看图片就知道了。一个一个的绕。累死了。真谁搞谁知道呀。最后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没分了。这么经典 过来挣点分。

网友A:
楼主是广州吗。台式机的,小问题我们不想稿,笔记本多。忙没时间看,转给你修要不。

网友:
楼主也是蛮拼的啊

网友B:
哈哈  这板子io 找不到一样的。要想修的话。只能想方法试一试。如果在去买io 就不值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广州吗。台式机的,小问题我们不想稿,笔记本多。忙没时间看,转给你修要不。

我在苏州。这板子。给普通客户修修还行。。同行修。没价格呀。毕竟好的二手价格在哪里放着了。

网友:
楼主这线飞的,,眼花缭乱呀,,

网友:
楼主的方法很巧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这板子io 找不到一样的。要想修的话。只能想方法试一试。如果在去买io 就不值当了。。

恩 是的 买个io就不值当了

网友C:
他们发的图纸都怎么挣下载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们发的图纸都怎么挣下载分的

她们哪里发了图纸啊,就是图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