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大短修复一例,板号:QIQY5 NM-A141 REV1.0

楼主(2016-05-03):
昨天接修到一台联想Y400的笔记本,说不能开机,我接过机器后,开机试确定是开不机,取下电池,接可调电源,直接飙到4.8A,赶紧断电,跟客户说主板问题,存在严重短路,报价200,客户急着要,就在店里等,开始维修,拆机取出主板,测各供电对地阻值,B+对地阻值为0,3V,5V,CPU供电,桥供电阻值都正常,接下来就是找B+的去向,论坛下载好图纸,QIQY5 NM-A141 REV0.2,B+对地阻值为0,先拆电池隔离管PQ39,还是短,本来想再拆PU17,想偷一下懒,就在B+供电的地方找隔离电,在显卡供电的地方找到一个隔离点,PJ8,,把PJ8的锡拖开,断开后不短了。接下就是查PJ8负载端具体哪个元件短路了,PJ8是给高端管PQ18提供电源的,拆掉PQ18,还是短,接下来范围就缩小了,只要查PC53到PC49这几个电容了,开拆,拆到PC52不短了,阻值463,PC52是一个220P_0402_50V的电容,在料板同样的供电部分,换了一个大小,颜色相同的换上去,好了,再测全板供电无短路了,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1,按开关触发亮机了,到此修复完毕,各位兄弟们,觉得有用就帮我加点分吧,谢谢各位啦!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虽然看上去很简单,但是作为新手的我,还是查了蛮久,真心不容易,希望自己能慢慢提升,还望各位老师多多指正

网友A:
这种短路 以后可以尝试烧机的方法

网友:
200会不会少?

网友B:
厉害,不用烧鸡大法都修的出

网友C:
楼主修的故障虽然简单,但是思路不错。

网友:
加油加油把,都是新手。最近刚开始玩论坛。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不用烧鸡大法都修的出

呵呵,烧机大法慎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短路 以后可以尝试烧机的方法

我其实想试一下,但是怕把故障扩大了

网友D:
你那边一般报多少? 我们这边,市场里的有报100的,还有80的,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的故障虽然简单,但是思路不错。

呵呵,谢谢,维修不就是学思路,积累经验吗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分析的很好感谢分享

网友:
烧机可能不到一分钟就能烧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那边一般报多少? 我们这边,市场里的有报100的,还有80的,哎

台式的才报那么少,只要你有技术,修后耐用,客户还是觉得值

网友:
故障虽然简单,但是思路不错

网友(2017-10-20):
这种公共点电压短路,不用这么麻烦,你可以找后端,不能找前端  没用, 然后把电流表电压调10V以下,烧机,然后 手摸哪烫 哪坏,摸的时候注意,别把手烫气泡了,呵呵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很多维修技术都不懂,多学多看准没错,小白收藏了!

网友(2019-04-29):
烧机摸出来是很快,但客户在等着,那修太快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