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花屏

楼主(2016-05-03):
电脑开机时候需要10秒左右才能显示LOGO电脑可以正常进入系统机器拿起来放的太重就花屏了

网友:
外接试一下,,先排除上半部分后就修主板吧

网友:
这有可能显示屏排线重新插一下  看看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我按了大小写键都没有反应

网友:
屏排线可能有问题 我遇到过  捏一捏排线 看看吧

网友:
外接先  试试

网友:
先排除屏线吧  楼主

网友:
看着像屏坏啊

网友:
花屏肯定先排除上半部分先啊

网友:
不是每次拿起来发下去就花屏10可能有二次或者一次会花屏

网友:
这个只能是排除法  先排除上部分 再修主板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重新接屏线OK

网友:
3Q谢谢你们的指点我换了排线让客户先拿回去用

网友:
屏排线可能有问题

网友:
是换屏线好的吗

网友:
有可能拆出来重装一下主板就好了,也可能是显卡虚了

网友:
外接正常吗换下屏,屏线看

网友:
先换屏试一下

网友:
外接显示器,再换屏试试

网友:
也可能屏坏。换个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