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rev2.2掉电重启怎么修?

楼主(2016-05-03):
一按触发就掉电复位都没出来,然后会自动重启,掉电,循环几次后会跑码挡55,换了内存,刷了BIOS后挡51,咋弄呢?

网友A:
小4pin拔了没有??
有波上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4pin拔了没有??
有波上波!

拔了一样,没示波器哦

网友:
搞个波吧 不好搞啊

网友:
技嘉H61的板子问题太多了 而且有的特别难查

网友:
你这个跑55是内存没过吧。稍微查下内存的条件吧

网友:
我也有个跟你那一样的板子都是好重启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你怎么看码的啊!!

网友:
静下心来查内存工作条件吧。

网友(2016-06-03):
维修中,还在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