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H61H2-AM3主板触发后反复通电断电问题

楼主(2016-05-03):
今天同行送来一张宏基H61H2-AM3 V1.0的主板,故障现象是触发加电了不跑码,然后两秒左右掉电,再等两秒左右又通电,一直这样反复;接下来我就测了主板上各个电压除CPU、集显无供电外其它电压都正常,开始以为是CPU供电这一块儿出了问题引起的掉电,当我把CPU取掉不上CPU触发后主板不掉电,然后测CPU和集显供电都出来了,想来想去觉得不像是CPU供电电路上有问题,有点怀疑是不是BIOS程序引起的,索性在坛子里边下载一个BIOS来试试,一试结果不掉电了,跑码亮机。所以大家别低估BIOS,它会引起太多太多的怪问题。奉上BIOS程序,方便大家下载使用,是双BIOS的,两个都要写

H61H2-AM3 V1.0.zip

网友A:
HM55以后的时序BIOS是很重要会造成各种问题

网友:
6难道以后修h61都要先刷个bios

网友:
遇到好几次技嘉H61ds2情况跟楼主的一样短接cmos跳线近1分钟后可以点亮,好像是还原bios吧

网友:
供电都差不多了,确实要刷个bios试试的

网友:
要是不刷  这要修到猴年马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HM55以后的时序BIOS是很重要会造成各种问题

版主的提醒必须牢记于心,也在此感谢版主的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