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95笔记本掉地白屏

楼主(2016-05-03):
今天修了一个M495笔记本,论坛上没有图纸
顾客笔记本掉地上后屏碎了,开机白屏,换屏后也是白屏,测量屏供电,缺少3.3v供电,准备飞线,看到论坛上有相关的帖子,有说是主板保险烧断导致。测量发现果然是保险烧断导致的。更换后故障消失,开机正常进系统了。

网友A:
看来白屏主要还是和屏供电相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白屏主要还是和屏供电相关

有人说显卡坏也会引起白屏,但是外接显示正常。有没有可能性显卡坏也会导致外接正常而笔记本屏白屏呢?

网友A:
反正听人说VGA接口和LVDS接口走的是两条通道!!!回家得研究研究,

网友:
保险最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听人说VGA接口和LVDS接口走的是两条通道!!!回家得研究研究,

这个是单桥的AMD主板构架,独立显卡通过PCIE总线与cpu相连但是直接输出视频信号,集显直接由AMD的CPU输出视频信号。

网友:
这么幸运,呵呵

网友B:
白屏缺屏主供电会引起   显卡不良也会引起

网友:
估计摔短路屏,把保险烧掉了

网友:
迅维的维修案列辅助维修  也是加速维修

网友:
谢谢提醒,下次会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屏缺屏主供电会引起   显卡不良也会引起

能探讨一下为什么显卡不良会导致白屏?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好修,好幸运哦楼主

网友:
显卡不良或虚焊会导致lvds等数据线阻值偏大  可能会引起花屏白屏等现象

网友:
迅维真是好地方,在这里能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我认为还是直接飞线  快点 方便

网友:
论坛资料可以帮助许多维修人员更快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