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无CPU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6-05-03):
型号:联想G470
板号:LA-6751P
故障现象:触发后电流上到0.235
拆机测得没有CPU供电,测95831CPU供电芯片,23脚vin有19v正常,22脚vdd只有1.53V不正常,追查+5vs
如图,发现+vsb为0V不正常,再追查+vsb
如图,SPOK正常应该是高电平,PQ203才能导通,测VL为5V正常,再查SPOK
如图发现SPOK来自待机芯片。。芯片为51125a 我用51125代换,OK了,电流上去,直接点亮,维修到此结束。。
掌声在哪里。。。。

网友:
好几种 这个电压不出影响的, 我手里还有个没搞定 前前后后 都是不同地方引起的

网友:
修得不错 加个分

网友:
分析很细很准,不错

网友:
真的厉害啊,我的天!

网友:
循循善诱步步为营佩服佩服,这个待机芯片若能完美出待机电压的话,可以尝试断开此spok

网友A:
直接19v连过去不行吗

网友:
这瓜是顺着藤摸来的吧?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加分是肯定的

网友:
是芯片5V 供电不够还是、、待机电压正常不。5V 3.3V

网友:
思路很明确,加分

网友:
如果SPOK没控制其它电压,是我的话直接把U38拆了,1脚和8脚直连!

网友:
只要看得懂图纸知道时序都好修

网友:
芯片工作好信号没有出来 的芯片 遇到CPU芯片的很多 一般先加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

网友:
分析很仔细很准确。不错

网友:
分析很仔细很准确
楼主技术不错啊

网友:
pg脚割断 外部始终上拉 就不需要换芯片了

网友:
分析很仔细很准确

网友:
分析很仔细

网友:
思路很清晰,新手学习了

网友:
G470 不出CPU供电我修过几台都是南桥坏 LZ牛

网友:
技术好 一步到位 加分

网友:
思路清晰,一目了然

网友:
图文并茂 楼主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机器好修

网友:
思路不错,反推到待机芯片

网友:
思维清晰,赞!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实地的就是不一样啊 分析电路分析的这摸清楚

网友:
高手 维修思路就是清楚

网友:
楼主帖子发的很仔细

网友:
这块板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网友:
好66的分析。维修呀

网友:
反推的不错,G470不出CPU供电有时候是一难点啊

网友:
图文并茂 我喜欢 果断加分 呵呵呵

网友:
这技术 666666

网友:
思路清晰。加分鼓励

网友:
那个场馆那边有电吗直接拉过去怎么样

网友:
楼主好技术,分析的不错,今天没分了

网友:
拆胶难度还不是太多,最怕就是买不到新显卡

网友:
这个整天cpu没有电

网友:
楼主反推的思路不错

网友:
掌声来了 哈哈哈

网友:
技术不错,值得分享

网友:
是待机芯片坏了吗,坏了的话怎么还出电压呢。

网友:
学习了  G470这问题 很少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19v连过去不行吗

应该是可以亮机的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  下次遇到这种问题也会一步一步的这么反推了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透彻 学习了

网友:
技术可以哦。

网友:
待机的PG不出 问题可谓五花八门啊

网友:
待机芯片引起的不错cpu点

网友:
待机正常吧会不会是空焊

网友:
迅维学员的贴都要多看

网友:
这机子最容易烧CPU和桥了

网友:
楼主  这个笔记本维修  有复位维修什么的吗

网友:
分析不错  分享更好 有图

网友:
svid总线就傻了

网友:
思路清晰,对照图纸很简单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 分析的很透彻 学习了

网友:
这个CPU的5VS最容易出问题

网友:
思路很明确,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