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课的笔记

楼主(2016-05-03):
Board===主板
PCH===桥
G3===硬关机
S5===软关机
S4===休眠
S3===睡眠
S0===正常工作
VCCRTC===实时时钟供电
CMOS电池或者待机供电,通过转换给南桥内部RTC/CMOS供电
RTCRST#====实时时钟复位信号,3V左右
VCCRTC通过电阻、电容延时得到,并通过CMOS跳帽上拉给南桥
VCCRTC通过电阻,电容延时得到,并通过CMOS跳帽上拉给南桥
ICH8以后,增加了SRTCRST#信号第二个实时时钟复位信号
此没经过跳线帽
32.768KHz===实时时钟晶振
桥给晶振供电,晶振起振产生32.768KHz频率 给桥
RTC电路三大条件
时间快  时间慢  时间无法保存 CMOS设置无法保存
VCCSUS==桥待机供电  VCCSUS3_3  V5REF
VCCSUS3_3==3VSB,由5VSB转换
V5REF直接有5VSB提供不转换
RSMRST#===待机电压好,3.3V 外围电压给桥电压好信号一般IO待机供电正常后发出高电平给桥
这个信号不好按快关没反应的  3  5V 电压好
SUSCLK===敲自己产生32K刷新时钟,一般主板不采用 不用管空脚
待机完毕
PWRBTN#===电源按钮,  低电平触发信号 高低高 101
这个是  开关---IO---桥
3.3V---0V---3.3V(上电请求)
SLP5#===南桥发出3.3V高电平,S5状态控制信号,
现在大部分主板不使用,技嘉,MSI主板用于控制内存双路5V供电
SLP_S4#===S4休眠状态控制信号,乔发出3.3V高电平
作用开启内存主供电  EN脚三极管转换输出
SLP_S4#开启内存主供电
SLP_S3#==S3(睡眠)状态控制信号,乔发给IO 3.3V持续高电平
发给IO其它电路  表示允许上电
SLP_M#==开启VCCME供电信号引擎管理信号
ME新增加一个功能,管理引擎 主板支持AMT功能,此信号在按开关之前出来3.3V
不支持AMT功能,与SLP_S3#同步
SLP_M#不管
VCCME==ME供电
支持AMT功能  由SLP_M#开启  不支持AMT功能,此供电直接采用桥主供电
VCC1_05_ME====VCC1_05_PCH
VCCDIMM====内存主供电 1.5V
VCC===桥供电,总线供电
桥供电VCC1_05_PCH
1.8V供电===VCC1_8_PCH(PLL供电)
1.05,1.8
总线供电===前端总线供电。1.05V
VTT_CPU,大部提供给CPU内部 因为CPU把北桥集成了   前端总线在CPU里面
1.05V是给CPU
桥供电 供电电压采用桥1.05V主供电供给
VCC_CPU==CPU核心供电
三相供电  很少4相功耗下降了
SYS_PWROK===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给桥的电源好信号之前叫VRMPWRGD   3.3V
PWROK==电源好信号ATX电源输出经转换给桥    3.3V
MEPWROK==ME供电电压好信号
支持AMT功能主板,由ME供电转换得到
如果不支持AMT功能与PWROK同路,采用PWROK信号
桥得到PWROK电源好信号,去读取BIOS程序,配置ME参数

这里是第一部分 发布完
可以下载看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1865-1-1.html            第二个

网友:
新手非常有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