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课笔记2

楼主(2016-05-03):
OUTPUTCLOCKS===时钟输出
桥内部时钟电路输出时钟信号
并且桥给自己发送一个33M时钟信号
PCICLK_FB
PROCPWRGD===桥发给CPU的电源好信号,
CPUPWRGD1.05V
DRAMPWROK===乔发给CPU内部内存模块的电源好信号 表示内存供电正常 1.05V
不影响跑码  不过内存,无内存复位
PLTRST#==平台复位,桥发出复位IO芯片并通过分压,转换为CPURST#复位CPU
三极管 电阻分压 门电路
PCIRST#===乔发给PCI插槽复位信号3.3V
集显供电VAXG
CPU得到总线供电后,发出GFX_EN开启集显供电
修主板
第一步外观检查
目测  电容鼓包  漏液  场管 芯片烧坏
断线  氧化  方向  顺时针
腐蚀 容易漏电 掉件  断线
板子有没有刮伤

是否被人维修过
被人修过先看这里
第二步 测量是否短路
防止严重短路  出现烧  爆
先测量 供电 数据线
待机供电
桥供电
总线供电
CPU供电
内存供电
USB数据
第一个位置===3VSB待机供电
测量PCI  A14脚  PCIE B10脚
100以上正常 为0短路
如果数值为0短路  拆吊网卡  部分主板IO南桥
不确定短路可待机状态下摸网卡  IO  南桥等 芯片是否发烫 待机电压是否偏低等判断3VSB是否短路
插上电源电压是否低
第二个位置==USB数据线(前置后置)
供电 数据负 数据正 地
500左右阻值
同组线值相同
USB数据线阻值;偏小 短路----南桥坏
USB数据线阻值;偏大  无穷大---断线南桥问题
第三个点===CPU核心供电VCORE
CPU坐边上大电感脚,或者下管D极
5,6系列测CPU做边上大电感,中间三个其中一个
不能为0数值慢慢变大
短路===场管(下管)坏,电源管理芯片坏,滤波电容坏
建议拆场管,电源管理芯片,滤波电容
第四个点====内存主供电
内存插槽边上大的电感
不为0  就行
短路===下管,内存控制坏 有些CPU北桥
不装CPU不出内存供电
第五个点===桥供电
桥边上大电感  或者场管S极
有电感===PWM供电
无电感===运算加场管
不为0就好
为0===短路下管坏  桥坏
第六个点===总线供电
4系列总线供电===北桥与CPU之前独立场管
5系列在===CPU边上右上角的大电感线圈
中间三个是CPU核心供电 右上是总线供电
左下角是集显供电
短路====下管坏,控制芯片
总线供电是CPU和桥之间通讯的电压
其它短路5VSB 12V 3.3V 5V等如果严重电源会自动保护
不严重 主板芯片会发烫使用触摸法换法判断
第三步 故障分类
主板短路排除后装假负载插上ATX电源点开关.观看主板故障
短路排除后—-插诊断卡—-装假负载-—插电源1—-触发开关23—-检查PCI复位是否正常4a—-测量CPURST#是否有高电平4b—-有CPURST#的装CPU跑码4cd-—根据故障检修5
1自动上电2上电保护3不上电4点不亮a无PCI复位b有PCI复位无CPU复位c不跑码d挡代码5功能故障
装诊断卡
装负载
插上ATX电源
点开关针
测量PCI插槽复位
测量CPU假负载上面复位(CPU复位)
断电装真U在上电
看诊断卡
插电源===自动上电
按开关===上电保护,不上电
不上电==不开机===不触发
测量PCI复位===全板无复位
无PCI复位
测量CPU复位===无CPU复位
装真U===不跑码,挡代码
其它功能故障===死机 蓝屏 不进系统 无网 无声 无PS2等
5大4小==5种大故障 4种小故障
5大故障===自动上电,上电保护,不上电,点不亮,功能故障
4小故障===全板无复位,无CPU无谓,不跑码,挡代码
自动上电===插电源没按开关,自动开机
上电保护===按开关掉电
不上电===按开关无反应

点不亮===按开关风扇转 诊断卡灯量,但显示器无显示

这里是第二部分去第一可以下载看全的好像下载分很多
我就这样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1864-1-1.html              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