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小6进水维修,开机有跳变,维修多处

楼主(2016-05-03):
故障机:iphone6
故障现象:开机不显示
同行活,听同行说客户已经去过两家,第一家报修400元,没修,第二家直接给500元回收(客户说是在电影院掉水里了,听500元回收,认为问题不大,所以又找了第三家)
维修过程:
客户进水机器,首先清洗(因为已经清洗过,所以先仔细观看哪些地方有腐蚀痕迹)
观察fl2024电感短路
以为捡到便宜了,故障太简单了,直接供显示屏的保险电感损坏
解决办法,干掉直连
插上屏测试,故障以旧
1.      检测屏接口
补焊后检查液晶屏座,
上屏测试,故障依旧
图纸,检查发现,是屏背光供电
此电压由U1502控制
开机后发现机器热,找故障点用的是烧机大法,因为同行在边上看,同行测试后说音频芯片热,说这个芯片坏了
去掉电容,故障依旧,感觉CPU也过热
用德国大炮,吹掉CPU罩
通过直观看到芯片
再次清洗,因为之前没有拆除CPU保护罩,里面很大面积都有腐蚀
清洗后,摘除芯片,发现有一个脚位掉点,通过ZXW来查看掉点是否重要
掉点的补救方法
工具:手术刀、吸锡带、绿油
操作过程省去
芯片是拆机的、芯片的植锡温度200度、风速85(风枪快克2008
芯片焊接主板温度210度、风速85
更换后故障解决
最后还要检查充电、不能充电,更换尾插后,测机,同时还要检查送话、音量、前后摄像头、wifi、听筒、触摸等

网友:
机子坏的芯片很多,幸好楼主技术好成功修复了故障。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发一个PCB点位图给我谢谢450260420@qq.com

网友:
就这样把维修资料分享出来了,感谢

网友:
先加分再慢慢看,最喜欢的还是这种实际维修的经验贴

网友:
是不是音频短路影响了电源,电源造成了不显示

网友:
不显示和音频没有关系,除非音频本身损坏,那样通常夹电短路,

网友:
修了换了这么多收多少钱?

网友:
长经验,谢无私楼主

网友:
多谢楼主,无私分享战果

网友:
大神,帮你更正一下电感用表量是短路的呀!!

网友:
楼主技术好,收多少钱呀?

网友:
楼主的后面三个绿图是什么软件这么NB

网友:
作者没搞错吧 用快克2008 植锡问题200度?200度能把锡吹化?焊接芯片温度210度?

网友:
这么多问题啊

网友:
感谢留位可用

网友:
把维修资料分享出来了,感谢

网友:
好贴,谢谢了。。最喜欢这样的帖子,楼主那个软件很牛。。。

网友:
楼主真乃神人也,理论手工,都过硬,应该加为精华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