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h61自检滴一声显示器不亮请前辈指点迷津

楼主(2016-05-03):
手头目前没有图纸自检有滴一声应该过内存了~这个位置应该是核显供电一般是2.5吧好像,滤波电容已经换过还是一样,各位前辈请问按前辈经验来看什么问题会出现这种情况~~插独立显卡可以点亮。

网友A:
修好没,可能是VGA口后面的防静电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没,可能是VGA口后面的防静电管坏了

没 前辈请问从哪个脚跑线呢|???? 没有图纸

网友:
直接换BIOS 一样 检测不到显卡

网友A:
VGA口后面有像三极管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A口后面有像三极管的吗

没有 只有小场管  有标GDS

网友A:
那打一下VGA口 R G B H V 对地值看看正常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打一下VGA口 R G B H V 对地值看看正常否

RGB75正常 13脚 11   14脚5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打一下VGA口 R G B H V 对地值看看正常否

插独显可以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GB75正常 13脚 11   14脚550

13脚明显不对啊。这个行场信号不对就会不显的。查这里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3脚明显不对啊。这个行场信号不对就会不显的。查这里就好了

嗯,好没有图纸明天跑线看看

网友:
跑13脚行场线路。

网友D:
CPU自带核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自带核显吗

en嗯,1620的U

网友:
可以跑码,先刷blos试一试啊

网友:
我记得H61的CPU好多核显坏的!你换过U了没有!

网友:
看看vga借口有没有异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