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6-05-03):
求助,一块华硕H61的主板,电源接口红5V对地二体值只有25,测CPU供电,下管DS极短路,四路
供电,四个下管DS都短路,我就把下管都吹下来了,吹下来测,场管DS又不短路,但板子上的下管
DS焊点还是短路,怎么回事,我就想不通了,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拆掉CPU测量,如果还是短路可能是因为芯片有问题

网友:
主板换管子后上电之前,要测量g极对地值正常否防止二次忧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