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V460,插测cmos电池不触发

楼主(2016-05-03):
      联想  V460,插测cmos电池不触发,

                 ,待机0.03,不装cmos电池正常开机进系统,,插上cmos电磁关机后就不触发了,按开关无反应

KBC_PWRBTN#  有跳变   PM_PWRBTN#没反应,,待机电压正常  ,

      偶尔 装上cmos电池也正常,,开关几次后就不行了

   RTc电路也正常  ,

图中,除了LAN_PWR_ON,,3D3V_LAN_S5  都正常

LA46 dis.pdf

v460 BIOS.rar

网友:
主要还是RTC电路这边原因

网友:
已修复   COVER_SW#   电压1v     RN52  阻止1m多   短接RN52     3--4脚 0k

网友:
BIOS电池处有没有腐蚀。

网友:
RTC这边你都修复了吗。

网友A:
这个应该是RTC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RTC再查一遍查仔细点,如果确认RTC没问题换南桥

网友B:
rtc rst.  rtc vcc测下,是否平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c rst.  rtc vcc测下,是否平稳

RTC 电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RTC电路的问题吧

不是RTC电路的问题   rtc正常

网友C:
查下南桥的晶振和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下南桥的晶振和电容

南桥供电时钟正常,,正悬波

网友:
恩原来是盒盖开关那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