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i2353ph液晶罕见现象附bios

楼主(2016-05-03):
先来看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1NzEyNDk0MA==.htm 我第一眼看见时还挺好玩,拆开后点屏,确定不是屏的事,想刷个程序试试,还好在迅维找个程序,结果该死的500p还不支持这个芯片(25L2026D),用相近的无法查空,还原回去连电都不过了,后跑到同行那刷的也不行最终在网上花5元大洋买了个,刷完之后和原故障一样,怀疑是不是滤波不良什么的 无奈,突然想起来是不是用户调的,然后就复位了下 到此维修结束,绕了一特大的弯,请引以为戒。还望各位大神给送点分 AOC i 2353Ph 驱动板 715G4981-M0F-000-004L 主板 MCU

网友A:
你的编程器,刷不了25L2026D??,那网上购和怎么就又可以刷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编程器,刷不了25L2026D??,那网上购和怎么就又可以刷了呢

到同行那刷的

网友B:
一看就是调出来的。早试过了。呵呵

网友C:
你那编程器这么贵还不如个809f....

网友:
多谢楼主将经验分享出来!以后遇到可以轻松秒杀赚钱了。

网友:
问题太古怪了。

网友:
还以为只有飞利浦才有这个问题呢。

网友:
感觉在显示器维修方面,电性能方面还是故障率最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调出来的。早试过了。呵呵

怎么调的,反正我是调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编程器这么贵还不如个809f....

我也这么感觉,同行那就是809f

网友:
我那台是飞利浦,也是差不多故障,后来搜网上才知道是长按两个键出来的,忘记了,。

网友:
我昨天也看见一台AOC的   问题差不多 恢复出厂设置也是一样的

网友:
反正遇到这种现象都和客户说程序问题,收xx就得了,按2个键就解决了。

网友:
那个不是程序的问题,进入到了一种工厂模式,按键 能退出的。飞利浦的显示器就能出现这个

网友:
这种有菜单IC吗 有的拆机菜单IC 能好

网友(2017-03-14):
好像有种机器有个 高亮 功能也这样,如果是电容滤波不良,竖线会来回移动?

网友:
好家伙,有点绕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