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2P-B3求助

楼主(2016-05-03):
用独显进入系统会自动断电重启  进PE和安全模式正常  不用独显也正常

网友A:
是不是独显的驱动不对啊。你禁用掉上官网下载个驱动试下

网友B:
按你说的就是独显坏,或独显驱动不对

网友:
重新做过系统吗

网友:
换个显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独显的驱动不对啊。你禁用掉上官网下载个驱动试下

不装驱动也是一样   驱动已经是官网下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你说的就是独显坏,或独显驱动不对

显卡是新的 在其他机试是没有问题的  驱动是官网下载的

网友:
win10 win8 win7 xp都试过了

网友C:
换个电源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电源试试了

已经换过了

网友:
显卡插槽下面的略波电容问题

网友D:
上的什么显卡? 7系的话要刷BIOS。。。。

网友:
进系统掉电,量测一下电压,应该是8.2K的电阻坏了,只是要花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的什么显卡? 7系的话要刷BIOS。。。。

R7 240  要刷什么版本的BIOS?现在官网都找不到这块板了

网友:
没分了,顶一下!